新手求助!

楼主(2009-10-08):
本人学习Protel DXP 2004 半个月了 也浏览了论坛上好多高手发的实物帖子!
对PCB还是迷惑啊。尤其那个布线。。我一般都自动布线。想学习一下布线有哪些要领 高手给点指导!

网友A:
自动布线行不通,都得手动

网友B:
1。按照电路模块布局器件
2。数字模拟电路分开
3。强电弱电分开
4。IC增加滤波处理
5。各种地单点连接,串接0R电路或者电感
6。铺铜不要直接连接焊盘
7。重要信号线周围铺地铜保护
8。重要信号线蛇形走线
9。对可能的噪声信号性质分析,采取必要的处理电路,或者软件滤波
10。先布信号,后电源+,最后地。

网友C:
Protel自动布线电脑一般都布不完的,PowerPCB会好很多,这个软件总差一截.我有几个外资公司的朋友,他们进去的时候要求会用POWERPCB 才能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