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程序怎么编呢?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MCU实现,这个需要自己编写代码。c的话有函数可以调用,不过还是需要自己写一点代码。

楼主:
楼上的C的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B:
干脆直接用个倒计时芯片得了

网友C:
mktime(未来)-mktime(当前),得到秒数
那么根据秒数来算天、时、分、秒就很简单了,
分=60秒
时=3600秒
天=86400秒
首先秒数除以86400得到天,余数除以3600得到时,余数除以60得到分,最后的余数则是秒

楼主:
楼上的,mktime(未来)-mktime(当前),得到秒数,这个好像比较难啊!下面的按时理解的,怎么弄呢?请不吝指教!

楼主:
单片机编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C:
看你的帖子数也不像新手了吧……关键的东西都点到了,自己一搜”mktime“就肯定知道怎么做了。
还有,算法的东西和单片机什么的无关

网友D:
直接用标准C的库
time.h
将当前时间转化为“UNIX时间戳”格式,那么:
剩余秒数 = “未来” -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