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流电压检测

楼主(2009-10-08):
现有一项目需要用单片机对8路220v的电源开关进行控制,同时还要对每路的电流(每路约3A)及电压进行检测后通过AD将数据送入单片机处理。    开关控制使用继电器控制,请问对电压电流的检测使用什么器件可以实现(精度要求不高)?最好有电路图及器件型号。
    有谁做过类似的东西望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们出来吧!

网友A:
检测一个大的交流电流信号,一般会用霍尔传感器或是电流互感器之类的器件

网友B:
这个电流和电压都相当高啊

网友B:
电压/电流传感器都是将电力系统中的大电流/大电压按照一定的比例变为标准的小电流/小电压。然后再测!

楼主:
有图吗?或者可以推荐一个具体的器件吗?

网友C:
用互感器就行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点么?

网友D:
有好的线路我也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