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测量烙铁的感应电压?

楼主(2009-10-09):
(无正文)

网友A:
该电压与被接触物体到地的阻抗关系很大,故必须在实际接触情况下测量,而且实际接触情况变化时以前的测量结果没有意义。最好是测量电源插头到烙铁头的电阻和电容。不过,该电阻也相当不稳定,随温度变化很厉害。

楼主:
正常使用中如何测量呢?用万用表还是示波器?测量电路怎么搭?
谢谢!

网友A:
正常使用中,烙铁头有时接触被焊接件,有时拿起来,有时插在烙铁架上,就算接触被焊接件,你的手是否碰到被焊接的电路板也不一样,你测哪个?

楼主:
测量接触工件最客观的!手接触工件和没接触工件都测比较一下!

另外现在都说怕感应电,那为什么不直接用R型变压器呢?虽然价格高了些,但是一个体积小,噪声低,发热小,效率高,有隔离,从整体来看应该是很好的啊!为什么没厂家做呢?

网友A:
工频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比烙铁还大,不起什么作用。

楼主:
请问一下,工频变压器的效率一般为多少?感觉平常变压器发热很厉害!!!

楼主:
网上看到的电池电烙铁看起来很好啊!那些问题好像都解决了,有没有人用过,怎样?

网友B:
电池电烙铁没玩过,但玩过(现自有一把)燃气烙铁。

网友A:
回7楼:
工频变压器效率从50%到99%,功率大的效率一般高些。1W左右的工频变压器效率大概只有50%。

网友C:
真不知道,烙铁还有新花样的:L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拍张照片上传一下,这样就比较直观了

网友E:
汽烙铁常用;好用的汽烙铁不好买。
最近买了把12V的电瓶烙铁。

网友F:
曾经自制过一把,把烙铁芯拆了,用电炉丝重新绕,改成12V40W的了。
插头还用的原来的那个插头,后来被别人直接插到220V上,爆炸了。
貌似,现在的很多电路都不是那么敏感了,如果实在不行,就把电烙铁接地好了,

网友G:
热感应电阻只有120欧左右
加热电阻丝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