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的dsp学习方法

楼主(2009-10-09):
最近想学adsp,但发现买套仿真器太贵了!

我在想能否这样实现开发过程:
通过vdsp软件里“ADI Flash Programmer utility”使用标准的jtag头(就是那种简单的并口加244做的jtag头)然后下载程序到目标Flash里!

不知整个流程啊能实现!!!???

坛里的大侠指教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大侠那里去了a啊!

网友A:
我也是想要学习,但是不知道从何学起。。。请教了

楼主:
adsp资料看来确实少!

网友B:
搬个板凳等你搞定了来讲课,呵呵

网友C(2009-11-15):
ADI Flash Programmer utility就是用仿真器来实现烧写功能的。

网友D:
其实搞一个支持串口下载(如xmodem)的bootloader,用编程器写到SPI flash里面就可以了;
用串口下载程序也比较方便了;
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板子就是这样子下载程序的。

当然,也可以看看芯片的BSDL文件,写个程序,用计算机并口控制DSP的JTAG接口,来写FLASH。

intel有个application note AP-720
<Programming Flash Memory through the Intel386™ EX Embedded Microprocessor JTAG Port>
里面详细讲解了相应的原理。

网友E:
有150美金的原厂仿真器
ADZS-ICE-100B
http://www.analog.com/en/embedde ... essors/produc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