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转换问题

楼主(2009-10-09):
请问下高手,我用的是DAC0832芯片,转换后的电流输出可否直接接电阻,然后接地,DAC转换后的电流转换到电阻的电压上,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注意电阻精度。一般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若我后面不接电阻,也不接运放,Iout1最大输出也只有1.83V,参考电压为4.87V,是不是这样测得的不对,它输出的是电流的原因,请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