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手过程序,胃都气疼了。

楼主(2009-10-09):
当时设计者和经理还牛气哄哄的,要我学习和参考这个程序,还好我没听他们的,自己先整了个,然后才接手。
接手后就被要求修改。那可真叫吐血,改得胃都疼,而且只有1000元工资啊。
注意,没有仿真器。我只能是改一点烧一次芯片,然后安装一次外壳,从三楼跑到一楼,去测试,测试结果都由售后人员评判。碰上想象力丰富一点的售后人员,我就改惨了。

这个是对24C16的执行数据写入和读出的代码,代码量只有全部总量的三十分之一。

另外,这里面有错误。还好我自己写过,所以看到现象就感觉可能出错的地方。现象就是对不同的24C16有时可以存入有时不行。
那个装逼的经理根本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设计者已经走人了,经理把我叫过去,怀疑是我烧写芯片时把程序弄错了,或者是擅自修改程序,或者是偷梁换柱。反正他脑子里净是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最后他的结论就是24C16质量怎么这么差。

void wit16(uint suba,uint *s,uchar no)//EEPROM存函数16位,suba为要存的地址,*s为存的数据,no要存的个数
  {
   uchar i,i1,i2;
   uchar a;
   uint *s1;
   s1=s;
   i2=0;
   EA=0;
loop4:   Start_I2c1();               /*启动总线*/
   i1=suba>>8;
   i1<<=1;
   SendByte1(0xa0+i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1==0) goto loop2;
   i=suba&0xff;
   SendByte1(i);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1==0) goto loop2;

   for(i=0;i<no;i++)
    {for(i1=0;i1<2;i1++)
       {if(i1==0)
          {a=*s;
           SendByte1(a);              /*发送数据*/
           if(ack1==0) goto loop2;
          }
        if(i1==1)
          {a=*s>>8;

          SendByte1(a);               /*发送数据*/
           if(ack1==0) goto loop2;
          }
          }
     s++;
    }
loop2: Stop_I2c1();                  /*结束总线*/
if(ack1==0&&i2<4)

     {s=s1;
      i2++;
      goto loop4;
     }
     EA=1;
}

void red16(uint suba,uint *s,uchar no)    //EEPROM读函数16位,suba为要读的地址,*s为存放读的数据,no要读的个数
    {
   uchar i,i1,i2;
   uint a;
   uint *s1;
   s1=s;
   i2=0;
   EA=0;
loop4:  Start_I2c1();               /*启动总线*/
   i1=suba>>8;
   i1<<=1;
   SendByte1(0xa0+i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1==0) goto loop1;
    i=suba&0xff;
   SendByte1(i);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1==0) goto loop1;

   Start_I2c1();
   SendByte1(0xa1+i1);
      if(ack1==0) goto loop1;

   for(i=0;i<no;i++)
    {for(i1=0;i1<2;i1++)
       {
        if(i1==0)
          {*s=RcvByte1();               /*发送数据*/
           Ack_I2c1(0);                /*发送就答位*/
          }
        if(i1==1)
          {
           a=RcvByte1();               /*发送数据*/
           *s+=a<<8;
           if(i+1<no)
              Ack_I2c1(0);
           else
             Ack_I2c1(1);                /*发送就答位*/
          }
        }

     s++;
    }

loop1:Stop_I2c1();                    /*结束总线*/
  if(ack1==0&&i2<4)

    {s=s1;
    i2++;
     goto loop4;
    }
    EA=1;
}

void wit32(uint suba,ulong *s,uchar no)//EEPROM存函数32位,suba为要存的地址,*s为存的数据,no要存的个数
{

   uchar i,i1,i2;
   uchar a;
   ulong *s1;
   s1=s;
   i2=0;
   EA=0;
loop4:   Start_I2c1();               //启动总线
    i1=suba>>8;
   i1<<=1;
   SendByte1(0xa0+i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1==0) goto loop2;
       i=suba&0xff;
   SendByte1(i);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1==0) goto loop2;

   for(i=0;i<no;i++)
    {for(i1=0;i1<4;i1++)
       {if(i1==0)
          {a=(*s)&0xff;
           SendByte1(a);               //发送数据
           if(ack1==0) goto loop2;
          }
        if(i1==1)
          {a=(*s>>8)&0xff;

          SendByte1(a);               //发送数据
           if(ack1==0) goto loop2;
          }
        if(i1==2)
          {a=(*s>>16)&0xff;

          SendByte1(a);               //发送数据
           if(ack1==0) goto loop2;
          }
         if(i1==3)
          {a=(*s>>24)&0xff;

          SendByte1(a);               //发送数据
           if(ack1==0) goto loop2;
          }

        }
     s++;
    }
loop2: Stop_I2c1();                 //结束总线
if(ack1==0&&i2<4)

     {s=s1;
      i2++;
      goto loop4;
     }
  EA=1;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

void red32(uint suba,ulong *s,uchar no)   //EEPROM读函数32位,suba为要读的地址,*s为存放读的数据,no要读的个数
{
   uchar i,i1,i2;
   ulong a;
   ulong *s1;
   s1=s;
   i2=0;
   EA=0;
loop4:  Start_I2c1();               /*启动总线*/
   i1=suba>>8;
   i1<<=1;
   SendByte1(0xa0+i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1==0) goto loop1;
    i=suba&0xff;
   SendByte1(i);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1==0) goto loop1;

   Start_I2c1();
   SendByte1(0xa1+i1);
      if(ack1==0) goto loop1;

   for(i=0;i<no;i++)
    {for(i1=0;i1<4;i1++)
       {
        if(i1==0)
          {*s=RcvByte1();               /*发送数据*/
           Ack_I2c1(0);                /*发送就答位*/
          }
        if(i1==1)
          {
           a=RcvByte1();               /*发送数据*/
           *s+=a<<8;
           Ack_I2c1(0);                /*发送就答位*/
          }
        if(i1==2)
          {a=RcvByte1();               /*发送数据*/
           *s+=a<<16;
           Ack_I2c1(0);                /*发送就答位*/
          }
        if(i1==3)
          {
           a=RcvByte1();               /*发送数据*/
           *s+=a<<24;
           if(i+1<no)
              Ack_I2c1(0);
           else
           Ack_I2c1(1);                /*发送就答位*/
          }
        }
     s++;
    }
loop1:Stop_I2c1();                    /*结束总线*/
  if(ack1==0&&i2<4)
     {s=s1;
      i2++;
      goto loop4;
     }
     EA=1;
}

网友A:
83楼何必这么悲观呢?俺就是这样的,现在开始有了自己的公司,虽然不大,但是前景不错!
困难不少,我们做技术的尤其不适合引来送往,吹捧溜须,正因为这样困难,用我们的额努力和智慧取得一点成功,俺都觉得是很大的幸福!
想啊,猪给他100W,给他锦衣玉食,它还永远是猪!怎么的也成不了人!---不好听的话这叫啊Q好听的话这叫格调!^_^!

做技术是辛苦,但是还是那句话,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的!

技术人员如果一辈子在做纯技术,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时失败

更何况所谓的幸福感和金钱不成正比!这个恐怕和个人的心态修养等有关!

做技术的俺觉得应该平时有机会多学习一些,不要浪费时间,同时要多长点心眼,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千万不要听老板忽悠了,尤其是非技术出生的老板,还好这辈子没被这些老板涮过,倒是调戏了他们几个,无他,牛X啊!!!俺觉得这些人除了钱,什么都不是!

技术人员最大的而缺点可能就是心高气傲!其实比我们厉害的多的是,老板是最喜欢技术人员争来争去的!他们渔翁得利啊!如果技术人员私心少一些联合起来,我看,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将都有大的改观!-有时候老觉得别人有问题,可能反观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很多缺点

相当佩服ZLG 老板,听说原来还是中专毕业!努力加勤奋,再精明点,他就是老板了,那些除了吃喝玩乐,搞关系走后门的所谓老板,和老周一笔简直就是垃圾了!
---哈哈!仅仅是个人的而一些看法,敬请包涵!
忠言从来逆耳,请各位多担待些噻!!!

网友B:
厉害,连EA都操作上了。

网友C:
楼主好厉害呀,不知道搞掂咩

楼主:
不光驱动程序上有错误,而且主程序要实现的功能上也有潜在错误。碰上这些急功近利的人,根本没有任何测试就卖出去,然后让客户去做测试员。有问题再催促修改。而这个经理也只会在出问题之后骂娘。这个装逼的混混。

网友D:
工,挣钱;作,挣钱;工作不挣钱。
在其位,未必谋其政

网友E: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经理!

为什么以前的程序行呢?

楼主:
楼上你少来了。你要是他,那你就应该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早在两年前就解决了。

网友E:
楼主,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没把你吓着!

既然问题早在两年前就解决了,那你改他的程序怎么会出错呢?

楼主:
拜托。是他的程序出错,我来改。我讲的是往事。反正我又不在那干了,也和装逼的混混吵翻了,我怕个鸟。

网友E:
哦,也就是你接手时程序还没有测试完或者已经测试完也出货了但还没发现这个问题,你接手后再改点别的什么功能时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no,是经过短期的试用后就批量出货,在某个时候,质检发现怎么会有这个毛病,就报告给经理,经理在经过一番盘问后,得出是这批24C16质量不行的结论。我对此结论持怀疑态度,自己把程序里的错误找出来了。我当时完全可以不吭气。让他们去折腾24C16。而我主动请缨的结果就是不光改得累,而且还要把所有芯片都重新烧写一遍。却没有任何口头或者物质的奖励。甚至于可能被怀疑是我擅自修改导致的问题。

楼主:
"注意,没有仿真器。我只能是改一点烧一次芯片,然后安装一次外壳,从三楼跑到一楼,去测试,测试结果都由售后人员评判。碰上想象力丰富一点的售后人员,我就改惨了。"
----------------------------
这个事情则是发生在售后人员在出货前做测试,发现了一些功能不对。然后心急火燎地要我马上改。

网友E:
从三楼跑到一楼,去测试

没有模拟检测台?如果要现场调试的,我一般都用手提电脑

网友E:
用单片机开发产品快7年了,还从来没改过别人的程序(就是要我改也改不了,因为我一般都看不懂也不愿意看别人的程序)

楼主:
没有模拟检测台。更没有手提电脑。也不会有现场调试。最多就是跑去现场看看是什么现象,回来推想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更多的时候是售后人员打电话告诉我他们看到的现象,甚至有时他们不说现象,而是自以为是地说问题出在哪里。把我搞得云里雾里。

网友F:
不擅于看懂别人程序的程序员算NB吗?

网友G:
怎么在这个坛子里面经常发现有人指责别人的程序如何如何的差劲啊!那位懂心理学的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些人想做什么?

楼主:
接手这个的一个月里真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月。
自打发现有错误以后,经理要我把十几个产品的程序都测试一遍,把错误解决掉,并且把产品说明书写出来(先前根本没有写像样的说明书,都是COPY加COPY,错误一大堆)。
而在付出这些辛苦之后,经理却决定使用新的硬件平台。我的辛苦都付之东流了。shit!
最可气的是,我离职前和老板的谈话里,老板认为我的工作很轻松,因为我接手了这些程序,不用再重头来!

网友E:
不擅于看懂别人程序的程序员算NB吗?
引用 网友F:

我说我NB了吗?看来你的中文水平还要加强啊

网友E:
怎么在这个坛子里面经常发现有人指责别人的程序如何如何的差劲啊!那位懂心理学的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些人想做什么?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是指责别人的程序不行,而是对他的经理有意见

楼主:
怎么在这个坛子里面经常发现有人指责别人的程序如何如何的差劲啊!那位懂心理学的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些人想做什么?
引用 网友G:

好的程序我不会说不好,我会很愉快地去学习。
但接手一个很难理解的程序,并且提供者还很装逼,而且这个程序有错误,又被逼着在很短的时间里修改这些错误。换做是你,你心情会很愉快吗?心理正常的人都不会说好高兴接手这样的工作。

网友H:
碰到这样的经理,会很郁闷的!
应该把他搞下去,最看不惯啥都不懂指手画脚所谓的经理!

楼主:
不擅于看懂别人程序的程序员算NB吗?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能读懂甲骨文当然很NB了,但我更愿意不去读它。

网友H:
你贴的程序是验证通过的吧?

网友I:
经历多一些,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呵呵

网友:
擦屁股的事情我还是做过很多,只是没必要拿到这里来讨论,既然前人那么差都能混得很好,那你就要相信自己会比他们混得更好才是

网友J:
怎么在这个坛子里面经常发现有人指责别人的程序如何如何的差劲啊!那位懂心理学的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些人想做什么?
引用 网友G:

心理学分析如下:
1、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看自己的程序怎么看怎么顺眼;看别人的程序,就像后妈看继子,横竖都不爽嘛。
2、秃子看不到自己没头发;同理,程序员看不到自己的BUG(如果能看到,早就改了),所以才会让接任者抓着把柄。

楼主:
恐龙和西施是有区别的。不过也是因人而异。反正我是不会把恐龙当西施的。

网友K:
把有问题的改好就行了,没有必要贴出来吵吧。

网友L:
吵吵也蛮热闹的!;P

网友M:
程序写的不好 (1)使用了C语言最不该用的GOTO,(2)变量名起的太幼稚,不像高手写的,可读性差

网友N:
楼主用胃改的程序吗?怎么会胃疼?

网友O:
我也曾经看过几个别人写的程序, 幸运的是, 每次都有收获.

网友E:
楼主用胃改的程序吗?怎么会胃疼?
引用 网友N:

一看就知道你没有胃疼的毛病,有胃病的人有很多因素会引发胃疼,包括心情不好等

网友P:
心理学分析如下:
1、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看自己的程序怎么看怎么顺眼;看别人的程序,就像后妈看继子,横竖都不爽嘛。
2、秃子看不到自己没头发;同理,程序员看不到自己的BUG(如果能看到,早就改 ...
引用 网友J:

惹恼程序员的十件事
第一位 程序员的代码
无论你当时觉得自己的设计和写的代码如何的漂亮和经典,过上一段时间后,再回头看看,你必然会觉得自己的愚蠢。当然,当你需要去维护他人的代码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一边维护中一边臭骂别人的代码。是否你还记得当初怎么怎么牛气地和别人讨论自己的设计和自己的代码如何如何完美的?可是,用不了两年,一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维护你的代码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对你的代码指指点点,让你的颜面完全扫地。呵呵。当然,也有的人始终觉得自己的设计和代码就是最好的,不过这是用一种比较静止的眼光来看问题。编程这个世界变化总是很快的的,很多事情,只有当我们做过,我们才熟悉他,熟悉了后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方法,这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当你对事情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再回头看自己以前做的设计和代码的时候,必然会觉得自己的肤浅和愚蠢,当然看别人的设计和代码时,可能也会开始骂人了

网友Q:
好热闹哦

网友I:
大部分人都要经历的事,言者不必太在乎,听着也不必太在乎。

网友R:
自己重新写完事了。。。。。。。。。。。。。

网友S:
深圳市永科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种高精密单,双面及多层印刷电路板(包括BGA盲埋孔特性阻抗控制电路板)及SMT贴片, PCBA插件焊接,COB邦定加工的**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从英国、香港、台湾等国和地区引进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刚性印制线路板生产、加工、检测设备,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及经济效益。产品材质有环氧玻璃纤维板FR4,FR-1,CEM-1,CEM3,厚铜箔电路板,高TG线路板,LED散热铝基电路板,无卤素板,罗杰斯高频板,聚四氟乙烯,铁氟龙,BT材料等。表面处理工艺有:热风整平(HAL)、金手指、无铅喷锡(Leadfree)、化金化银化锡、防氧化处理(OSP)等,有根据客户要求的导电塞孔、可剥胶、导电胶和各种型号及颜色的感光油墨。公司生产的高精密度电路板广泛用于计算机、通讯产品、家用电器、仪器仪表、工业设备、汽车、半导体微电子、LCD及LED,蓝牙模块,手机摄像模组,手机扬声器,数据线接头,耳机连接器,微型振动器音响,喇叭专用线路板等微型电声元器件等领域,主要销往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韩等地区。长期以来一贯**"客户至上,质量第一"的经营方针,努力开拓市场、发展企业,以优质的产品和唯美的服务使客户满意。我们期待着与您共创未来,热忱欢迎新老朋友光临指导

深圳永科峰抄板公司专业PCB抄板线路板抄板、PCB LAYOUT、芯片解密、BOM清单制作 PCB生产、SMT加工、样机制作、调试、成品量产、一次成功.

工厂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燕川工业区12栋
电话:0755-26766926
传真:0755-26767626
邮箱:ykfpcb@163.COM

欢迎电联:15814046902(何**)  商务QQ: 1226775882

网友T:
1# 1icme 是用的那个控制器啊

网友U:
这么简单的道理(心理)还想不通?

如N楼所说,不如直接告诉经理:我自己重新写一个,如果出问题我个人负全责。——你是不敢,还是没想到?不敢自己独立承担,抱怨不了谁?

给别人改程序算怎么回事?显示你比别人高明?!即使你看出了别人的BUG,修改好了,那也是别人的好。而你如果一旦介入别人的程序,别人所有的问题都变成是你造成的了。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中国人之间都是互相算计的。

网友V:
看不懂啊

楼主:
这么简单的道理(心理)还想不通?

如N楼所说,不如直接告诉经理:我自己重新写一个,如果出问题我个人负全责。——你是不敢,还是没想到?不敢自己独立承担,抱怨不了谁?

给别人改程序算怎么回事?显示你比别人 ...
引用 网友U:

说得很有道理。
但当时的情况是,我虽然已经写好了自己的代码,但没有经过实际测试,经理根本没打算使用我的程序,也就没有去安排测试。如果我把我的程序投入使用,我并不能保证不会出现其它问题。而时限很短,有一次是当天下午就要发货,所以我只能修改原来的。另外,如果使用我的程序,在没有做出样机就批量投入使用,这个不是我敢不敢承担责任的问题,而是会涉及很多人,我不想到最后成为众矢之的。

网友W:
1天之内不改动新代码....

让改就是2天起

网友X:
上个月新接手一个项目,前任的工程师完成了80%,我接手的时候老板不给前任工程师的代码,要我从头写。现在自己干完了。看到楼主的情况,真的很庆幸当时我没有**要以前的代码。代码还是要自己从头到尾干的好。以后改起来也方便!

网友Y:
楼主可以闪人了。。

网友Z:
比尔盖茨原来也是改BUG的,但后来就.....

网友B:
可见,重复再重复的重复劳动是必须的。

网友AA:
别人的已经用于产品上的源代码再烂,也是经过测试的,也是实践检验过的.
在时间比较紧的情况下,除非,程序比较小,逻辑比较简单,才可以考虑自己重新写.

网友AB:
回复 楼主:

没看出你改的程序有多好。。。。
使用过多的goto,结构性很差。
估计以后看你程序的人也会骂你。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看出你改的程序有多好。。。。
使用过多的goto,结构性很差。
估计以后看你程序的人也会骂你。
引用 网友AB:

你也看出这个程序结构很糟糕了吧,这个是移交给我的,我对这段的修改也仅限于解决有的24C16写入正常,而有的写入失败的问题(贴出来的没有修改过)。主程序里更乱,因为涉及产品功能,不贴了,所以我会气得胃疼。

楼主:
1# 1icme  是用的那个控制器啊
引用 网友T:

楼主:
理解楼主
引用 网友AC:

:handshake

楼主:
楼主可以闪人了。。
引用 网友Y:

当时就应该闪人,现在想想都后悔。

楼主:
比尔盖茨原来也是改BUG的,但后来就.....
引用 网友Z:

只能是南柯一梦了。。。

楼主:
可见,重复再重复的重复劳动是必须的。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规范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的管理,根本无需如此重复。

楼主:
碰到这样的经理,会很郁闷的!
应该把他搞下去,最看不惯啥都不懂指手画脚所谓的经理!
引用 网友H:

经理是堂堂国企中层干部出来的,我怎么搞得下去。

楼主:
你贴的程序是验证通过的吧?
引用 网友H:

未经修改

楼主:
擦屁股的事情我还是做过很多,只是没必要拿到这里来讨论,既然前人那么差都能混得很好,那你就要相信自己会比他们混得更好才是
引用 网友AD:

说得是.
"要相信自己会比他们混得更好才是"

楼主:
把有问题的改好就行了,没有必要贴出来吵吧。
引用 网友K:

只是看到有Y贴代码求注释,这才勾起了我尘封的**。

网友AE:
LZ, 别抱怨了,你还算幸运的。

不就几百行的MCU程序吗,咋整还都是能整的,要是系统工程,软件构架设计错了,那TMD的爽大了。

改起来比你这爽10000倍。

不过设计好的构架扩展很舒服,比如linux的内核,

网友AF:
建议楼主去看看水清音mm的qq 空间,里面有篇**,大意就是 不要让你开心的钥匙被别人掌握了。
我发现你的那次工作经历给你蒙上了很大的阴影,其实多年后你会发现,你应该感谢那些给你磨难的人,因为人就是在磨砺中成长的。

楼主:
建议楼主去看看水清音mm的qq 空间,里面有篇**,大意就是 不要让你开心的钥匙被别人掌握了。
我发现你的那次工作经历给你蒙上了很大的阴影,其实多年后你会发现,你应该感谢那些给你磨难的人,因为人就是在磨砺中 ...
引用 网友AF:

谢谢提醒

网友AG:
你这算个屁事呀,我还不是经常帮别人擦屁股,边给他擦,他还说些话来恶心你! 我说:这程序写的太混乱了,不如你告诉我你大概要实现什么功能,我只调用你程序一些驱动函数算了。他说:程序写的好看难看,混不混乱都没关系,重要没问题!写程序其实是个体力活,我主要是没时间写。。。。  我当时就想拿把刀子把他捅了

世界就是这样不是别人磨砺你,就是你磨砺别人,最无耻的就一边折磨你,一边说这是为你好呀之类的事来恶心你

网友B:
楼主有时间一一回帖,不如,你把自己得意的代码贴一两个上来供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AH:
回复 网友J:
说的有理极了!

网友AI:
年轻人啊,不够淡定,哪个公司没有这的破事,让你当经理你不一定比他当的好,当经理以为那么简单?

又要对上面点头哈腰,又要照顾好下面的同事,还要让人觉得自己技术很牛X,不行还得装,多难一事情啊。

其实真正的经理根本不需要懂多少技术,因为他做的是管理,不是技术。

考虑考虑,很多是自身问题,自身问题不解决,到哪个公司都一样。

网友AJ:
年轻,主要是年轻,该就按照要求改吧,不要说不读别人程序,这是个过程,好多经验都是从别人的程序中获得的,呵呵,一个产品,要有大局的观念,从程序到硬件,凡是公司经营一段时间,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技术积累,我们得从中学习,要能做到让后来人,少从背后骂,那就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

网友AI:
回复 楼主:

和我毕业时候一样幼稚的想法,那时候也觉得公司制度差,不规范
但是,要规范有那么简单?
哪个不知道自己公司存在问题?做个CMMI认证花个30几万,学规范,最后呢?

还是一样...

网友F:
不擅于看懂别人程序的程序员算NB吗?
引用 网友F:
我说我NB了吗?看来你的中文水平还要加强啊

我说你NB了吗?看来你的中文水平更待加强~~~~~~~~~~

网友E:
不擅于看懂别人程序的程序员算NB吗?
引用 网友F:
我说我NB了吗?看来你的中文水平还要加强啊

我说你NB了吗?看来你的中文水平更待加强~~~~~~~~~~ ...
引用 网友F:

你说没说自己心里清楚

网友AK:
想当年接手一个项目,上一任已经将基本功能完成,经过简单测试,OK!走人了。可是再进行更深入的测试,始终出错。

我接手后,其他同事对我说前一任水平如何如何高,他留下的代码有四千多行(汇编),我打开一看,一行注解都没有,唉!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将他的代码理解透,终于看出他的代码的问题所在,其中的关键是在他的程序中有一个的计算,他在函数中做了一些数据搬移,看是很复杂,实际上是弄虚作假,然后返回一个数值,每次返回的数据都是相同的,不管输入参数如何变化,返回结果不变,难怪测试老是出错。

通过修改别人的代码,对自己是一个提高。可以学习别人的经验。

网友AL:
楼主的程序是我当年出道时写的啦,现在我不再写程序了。:$

网友I:
牛人现身说法……

网友A:
敬告工程技术人员:
1.人类的最终**在有良知的工程技术人员手里,试想,如果每个人都为了钱,用技术单单去赚钱,那些搞业务的,搞关系的所谓经理他们那里是还有饭吃,这个世界上只有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做技术的
2.工程技术人员在一个不尊重只是和技术的国度里应该抱的态度是:做别人的事情,学自己的技术,提升自己的能力,厚积薄发,时机一到,自己做主!

--与朋友们共勉!我们不做坏事,但是我们也不是慈善家!!!

网友AM:
牛X。竟然没有被弄晕

楼主:
做个本帖小结。

首先我不能赞同某些坛友所表达的观点。
从一些坛友反映的情况可以表明该现象在该领域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对于这种不好,又可以改进的事情,在公众场合提出却被质疑的话,我认为这无助于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

其次做为一线人员,对自身的遭遇吼几声,即便不能引来共鸣,至少也不应该受到揶揄。有些人比较喜欢**,但本人不喜欢被人**。

最后,感谢各位理解本人的坛友。

网友AN:
我个人 觉得如果 能 看懂别人 的 代码跟自己重新写一个代码所消耗的时间不会相差很多吧。除非自己根本不怎么了解整个工艺流程,只能看看别人怎么写的 怎么构思的 ,然后再在他的基础上作一点所谓的修色。

网友AO:
这都不是重要的,建议楼主看一下《杜拉拉升职记》,平时多向你的上司汇报工作,让他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遇到什么困难。

网友AP:
现象就是对不同的24C16有时可以存入有时不行!
这很可能是写入的时候延时不够

网友AQ:
我认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种能力

网友AR:
编程序的早晚不遭累死,也遭气死

网友AS:
这么简单的道理(心理)还想不通?如N楼所说,不如直接告诉经理:我自己重新写一个,如果出问题我个人负全责。——你是不敢,还是没想到?不敢自己独立承担,抱怨不了谁?给别人改程序算怎么回事?显示你比别人 ...冷漠 发表于 2009-10-9 16:51
太有道理了,事实就是这样,要不重写,要不不该。

网友AT:
现在单片机器很多都有I2C总线啊,例子也有,拿一个修改好就可以了,我也很讨厌修改别人的程序,有时候比自己写一个还慢,遇到习惯不好的,和看天书没有什么区别,经理和老板懂的人不多,这段时间做个项目,客户需要个充电器,贸易商给个稳压电源的标准测试充电器,工厂老板说要做到,所以改用电源来做充电器,我个人觉得这样是会出问题的,充电器和电源的设计标准是不一样的,试想想,我们很多电子产品就是被这些人定的标准生产出来的,你说还有什么安全性可言的,但是问题是专业的人都很少发财的,这就是社会问题

网友AU:
讨厌修改别人的程序?问题是所有代码自己都能搞定吗,小小程序还可以,手机代码能自己写一个么?

网友AV:
楼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重新写一个程序,而是要让24C16正常工作,以前都能工作的,现在不能了。那问题就在24C16上。你这边厢让经理去让24C16的麻烦,那边厢自己默默的修改程序的BUG。目的就是把经理和你绑在一条船上,减少自己的压力。经理找麻烦的上火的时候,你给他说我改了下XXX的代码,现在试了下的我们的产品上能用,改得有点仓促,还是希望能找一家可以供给我们正常使用的24C16。经理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会先用你的代码顶着的。

P.S. 做同样的事,说不同的话,能到达不同的效果

网友AW:
程序有错误是正常的
用了好几年的程序,都会发现BUG,这也是常有的事
多数时候,感觉别人程序不好读,那是因为人的思路差别太大,不习惯。

网友AX:
这种事我相信好多工程师都见到过!!!
就像78楼的事都娄见不鲜了,只是没有人拿出来暻罢了!!!
我刚出道不久就拿到一个某大学教授的程序(打出来快一本书了),光消化就化我一个月的时间。
说是没有问题了,又是多高的高手,以及……
结果,产品一出去,差点把我累死。问题一个一个的报,一个一个的改这位高手的程序。

不过我记得有一位什么什么人说过:程序就像一幅画,只要画完了那么就是一幅失败的作品。只是还没有人及时看出来!程序就艺术品一样,总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做完之后总觉得还有一些儿地方有什么欠缺!!程序更是这样,没有多少程序可以放置多年以后,再重新看当年的这段程序时是完美的!!!不然,世界将不会有进步。国家也不用发展了!

网友AY:
我想问一下,两年过去了,胃好了没?

网友B:
No.100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网友B:
没有争论就没有进步;P

网友AZ(2010-04-09):
天啊地啊,哪个高手写的这样的程序啊
那个看看变量声名就知道水平了。。。

网友BA:
这个程序真是太。。。,改动的话还不如自己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