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选型

楼主(2009-10-09):
电机负载为一凸轮机构,凸轮机构做正弦运动,正弦运动的峰值功率为15.7KW,峰值转矩为100N.M,请教大家电机怎么选型,选多大功率的电机?谢谢!

楼主:
电机为4极变频调速电机,谢谢!

网友:
先让机械工程师把飞轮画上去了再说

楼主:
3# 5880527

网友:
这样的机构都有减速比的,否则这么快的工作频率做不了任何事情。飞轮加减速,能产生很大的力量了

网友A:
唉,

建议LZ先去找本《机械原理》翻一翻再说

网友:
天,那凸轮机构旋转直径50mm,几乎就是直接套在电机轴上了,怎么实现旋转转化为直线运动,50CM还有一点点符合实际,真象XWJ说的,楼主需要学学机械方面的东西了

楼主:
呵呵。那个机构我是把它等效为凸轮机构的,图上就只画了一个圆,就把他理解为曲柄连杆带动活塞吧。活塞的位移为100mm。

网友:
飞轮是肯定要的,减速比也是肯定要有的,如果不牵涉到什么商业机密就说详细点嘛

网友:
在中途应该不需要很大力的,在下死点及其附近才需要一个很大的力,去看看冲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