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雷达中挂入倒车档是通过什么方法检测到的

楼主(2009-10-09):
一般是当检测挂入倒车档就开始发射超声波,那一般有什么方法检测到挂入倒车档呢?还有我发射的超声波是间断的发还是一直发个不停的好?

网友A:
怎样检测挂入倒档,摩托车都能显示挂的是几档(汽车也有显示档位),都能显示出来了,还检测不出来?

只要是挂入倒档,就应该一直发,并且检测速度要快,汽车屁股都撞到墙上了才报警有个屁用!

楼主:
我的间隔发不是过很久再发,一般倒车都很慢,我每隔个20ms发一次应该没问题吧?我个人觉得信号有衰减,一直发是否会影响检测距离和精度?我知道挂入几档会显示出来,但是就是不知道它的检测原理,所以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B:
检测挂倒档的装置应该是机械部分,只是传递一个信号给电子部分,猜的。

网友:
汽车上有根倒车信号线

网友C:
呵呵,汽车的机械变速箱都有机械开关来检测倒车档位的,不然这么点亮倒车灯呢?
(也就是上面说的“汽车上有根倒车信号线”了)

要检测挂入倒档,最简单通用的方法当然就是从倒车灯取电压了

至于“我发射的超声波是间断的发还是一直发个不停的好?”,
当然是:宏观上一直在发,微观上是一个个的脉冲,不然咋检测反射呢???

网友C:
之前一直没回答这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实在是不成问题,自己去随便找个车看看、并用脚指头想一想就会知道哦;P

网友D:
倒档开关是很早就有的,不是楼上的老X用脚趾头想出来的吧?哈哈!!!

网友E:
交流下 小弟正在研究超声波测距 望多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