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电路中一般要减少负电源的使用

楼主(2009-10-09):
最近用到LM324,看到资料上说是双电源供电,但它说一般要减少负电源的使用,所以加1/2VCC,小弟不懂,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电路复杂性增加,噪声增加,成本增加。

楼主:
可有人给我的解释是 用负电源效果更好  就是再做个负电源太麻烦了再则增加成本

网友B:
意思是可以单电源应用,可以减少一路负电源,
而不是“一般要”

楼主:
假如加上负电源会不会有什么其它方面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