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防静电好像太危险了

楼主(2009-10-09):
看到一个专利,电烙铁的手柄外侧有一层金属层,磁金属层通过一个大电阻和里面的调温电路相连,这样就可以吧感应电从人体吸收而去掉了!这个好像很危险吧?有效果吗?哪天电阻有问题或者漏电那不是要出事???

俺的理解对吗???

网友A:
没事, 谁焊接器件时, 不是一手拿烙铁,一手拿锡线的? 大家平时都在不注意的与烙铁头金属部份发生关系...

网友B:
电笔里面就是一个大电阻和氖管串联的

网友C:
不出问题时没事, 万一手握的金属层带电会很危险.
个人认为, 手握部分一定要用绝缘材料做.

网友A:
拿锡线的那只手,要不要戴个绝缘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