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中有大小电容,一般是大电容在前好还是在后好?

楼主(2009-10-09):
尤其是在电源电路中,都会用到有大有小的滤波电容,当然还有其它电路也用到,我想问下一般是大的在前面好还是小的在前面好?

网友A:
大电容一般放在电源的“端口”处(当然有时远离电源端口处也会放置一些),而小电容则一般都放在紧挨着IC电源引脚处。

楼主:
能说下给出这个方案的理由吗?
  就是说要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B:
大的滤低频,小的滤高频
因为大电解是卷起来的长铝箔,自身电感很大,高频阻抗很大;
而小的则自身分布电感小很多,所以能过高频;

而小电容如果放的很远的话,由于导线是有电感、电阻的,这时对高频信号就会滤波不良,效果不好,也就是用错了——因此,小电容则必须尽量靠近IC引脚放置

网友C(2013-08-21):
模拟电子稳压电源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