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混频芯片

楼主(2009-10-09):
(无正文)

网友A:
最便宜的,一支二极管,当然频率特性要足够好。

楼主:
最便宜的,一支二极管,当然频率特性要足够好。
引用 网友A:

谢谢maychang大神,不过我第一次使用这个东西,还是不太明白,用混频二极管吗,是相当于用混频二极管自己搭一个混频器吗,谢谢了orz

网友B:
只要是信号通过了非线性的器件,使信号产生了失真,即可达到混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