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中元件库里没有要的元件,该怎么办??

楼主(2009-10-09):
刚学习用Multisim10,如果元件库里没有我要的元件,要怎么样才能仿真呢??

网友A:
自己做库

网友B:
自己做了。用PROTUES仿真比较好用。有强大的库

网友C:
说说你要什么元件?

楼主:
可以自己做库???
是哪个菜单项啊,我没找到,到图书馆借了本教材,上面也没有。
谢谢了!

网友(2012-08-17):
依我之见     可以对现有的元器件进行参数设置(更具自己所需要的元器件数据手册),双击现有元器件  然后再【Edit model】 选项里设置参数。

网友(2015-03-21):
谁有mc14433元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