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中data区,我能用多少字节来定义我的变量呢??

楼主(2009-10-09):
如果data区不够用了,会有什么异常现象吗??

网友A:
256个字节,超过编译通不过,应该外挂RAM,用XDATA访问~

楼主:
肯定不会有250个字节吧,我试验了一下,当主程序什么都没有时,编译了一下,data 数据有9个字节。不过我听说当程序大一点时,堆栈好象是不固定的,要看函数的调用深度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51的是128个字节,52的是256个字节,这些是基本常识,不必再讨论了,还有前面的一部分要做为固定内核的通用寄存器用,可以去翻翻书~也就是说128和256不都是全给你定义变量用的~~

网友B:
data区理论上是128个字节,但是实际上用起来就没有这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