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前面电感的选择?太难了

楼主(2009-10-09):
稳压管前面的电感如何选择,这个电感是差模电感吗?
电感在这个电路的目的是滤波,滤除电源的干扰
我要如何选择这个电感的电感量?根据 阻抗(ohm) = 2 * 3.14159 * F(工作频率) * 电感量(mH),
是不是选择这个电感要考虑两个参数:
               1 电感量 多个MH?
               2 线径 多少个MM? 假设,我要通过2A电流
无从下手。

电感量的选择是否是 根据 要滤除干扰信号的频率。根据阻抗(ohm) = 2 * 3.14159 * F(工作频率) * 电感量(mH),  但是这个阻抗的大小又有什么关系。
各位大哥,大姐,告诉小弟吧, 应该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等待高人解说。。。

楼主: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电感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那么好的帖子,没人回。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B:
三端稳压器的电感应该是遏流吧,也就是消除电源干扰,如果5VDC很稳定,应该可以不用

网友C(2010-11-11):
多好的帖子啊 就是没人会啊

网友D:
图中有个+5VMP,还有个+5VM,二者什么关系?

网友E:
∏滤波作用

网友F:
你前面的5V就是直流,所以考虑时,我觉得第一要考虑通过的电流,决定电感上漆包线的直径,也决定了电感的体积大小;第二考虑5V端的交流干扰有多大,大了 你的电感就要大,要有干扰的数据才能决定电感量的大小。我记得网上有滤波电感的计算公式,我忘了,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G:
不加电感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F:
滤波效果就差多了

网友H:
小弟以为首先应该知道电流的变化量,以此便可计算出电感感量,其次确定该电感的最大工作电流,权衡磁芯和绕线圈数保证磁芯不会饱和,线的粗细根据最大电流选择。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