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 60Hz的交流电用多在的电容抗干扰?0.1uf行吗?

楼主(2009-10-09):
有台焊台用220V /50Hz交流电,数码管显示数字正常,用110 /60Hz交流电显示跳动。请问220V /50Hz交流电用0.1uf抗干扰,110V/60Hz交流也用0.1uf 吗?

网友A:
跳动和电源电压不稳定有关系,不知道您是自己开发焊台还是维修它。电容可以加大,47UF,或者更大。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的焊台能否工作在110V?

楼主:
我这里生产焊台的,用220V/50HZ就没事,用110V/60HZ的就经常碰到显示数字跳动,参数没有220V/50HZ的稳定,请大家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说明下,用220V与110V不同的地方是变压器和手柄(发热丝阻值小于220VHZ的),主板是一样的,单片机5V直流电稳定,就怕主板设计上没能抵抗110V/60HZ的交流电干扰。
220V/50HZ焊台给单片机供电电路中都是用瓷片电容104抗干扰,110V/60HZ的焊台要不要改瓷片电容容量?

网友C:
个人认为,是你那台数控交流电源的谐波问题, 是否它的SPWM输出滤波器的电容坏了? 建议增加一级LC滤波(2mH+5uF, 或改用220->120(50Hz)的变压器来代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