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布局怎么样

楼主(2009-10-09):
看看布局怎么样,潜水也好长时间了

网友A:
注意:
1。定位孔和铺铜距离
2。铺铜和边沿距离
3。如果可以增加**

网友B:
请问一下第二个图中的那些杂线是怎么回事啊?是原理图生成PCB产生的吗,我都是手动布线的,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那个叫鼠线,有些人叫飞线。。。由SCH生成PCB的时候都会有的,提示用的,也可以关掉

网友B:
楼主,你画PCB图一般都是由SCH生成的吗?这样有什么好处啊,我没用过自动生成的。

网友C:
如果画主板类的,如不用SCH生成网表,估计要吐血

楼主:
肯定要SCH的,99可以直接UPDATA,省了直接出网表。

用SCH的话,可以减少人为性质的错误

网友D:
还行。要加油啊,走线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