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产杂牌24C02的问题

楼主(2009-10-09):
在此请教各位有用过国产杂牌24C02做产品的大侠
国产杂牌24C02的稳定性能怎么样,最容受哪方面的因素影响?
要是电压不是很稳定时会不会读写有误?

网友A:
都杂牌了,怎么来确定这个稳定性?

楼主:
谢谢2、3楼回复,我是用一些国产贴牌假ATMEL的24C02做的一些复印机计数芯片样片,
分发给好几个地方的客户上机测试,其中一些地区测试正常没有问题,有1、2个地区(武汉地区最明显)出现
读出的数据有错误,我把样品收回来读出数据与原来写进的数据一样,并没有变化,我想可能是数据通讯的时候
出了干扰问题导致读出数据有误,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给予指点,在此我感激不尽。
SDA、SCL我都加上了10k上拉电阻到5v电源,电源到地接有104滤波电容。通讯速度为20K。

楼主:
我也不想用杂牌,没办法,老板看上便宜货了,呵呵。

网友B:
上拉强一点!10K可以改小点

网友C:
1-数据块尾部加校验
2-写入结束后读一遍校验

网友D:
你老板穷疯了?AT的24C02还不够便宜呀?你可以找下台湾还有没有做兼容产品的。

网友E:
24C02多少呀?怎么识别杂牌呢?

我们买的要1元一片

网友F:
104对有些IC是不够的。加10uF

网友G:
劣质货的困扰。

网友H:
减小上拉电阻为4.7K,降低通讯速度,电源除104电容外再加个10U电容 ,如果问题照旧可以考滤换颗芯片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