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用变压器,如何将市电转换成直流12V

楼主(2009-10-09):
请教不用变压器,如何将市电转换成直流12V,中间最好能够用上光耦来保证安全,谢谢

网友A:
用电感 做个buck电路

网友B:
请教不用变压器,如何将市电转换成直流12V,中间最好能够用上光耦来保证安全,谢谢
*****************************************
晕菜

网友C:
windows~~
晕到死

网友D:
这要求真够无厘头的

网友E:
电容降压。

网友F:
没听说啊  好像

网友G:
有输入输出隔离的电荷泵方案, 不过开关的耐压要求很高,成本恐怕楼主接受不了

网友H:
一边做发光的灯泡,一边用硅光电池
不过效率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的

网友I:
电动发电机组,也算一个方案。

网友J:
电容降压可以做到!但是那是非隔离的!

网友G:
RC降压也技术上可行,但不经济, 18V稳压管裕稳压, 搞个1Hz的多谐振荡器驱动双刀双执的继电器做电荷泵开关, 两个动臂上接个电容, 两个常闭接市电侧, 两个常开接输出侧电容, 输出侧再接个7812, 这个隔离就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