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情况下用哪种CRC校验多项式?

楼主(2009-10-09):
各种码对比一下,优点是啥?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4 项 ), 共有 13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0.00% (0)
53.85% (7)
30.77% (4)
15.38% (2)

楼主:
我听说别人用CRC-16 我就也打算学这个

网友A:
都不用,用CRC8

楼主:
有用查表的?有用计算的?

大家用哪个种?

楼主:
这么重要的东西难道都没有人关注么????都在弄什么呢??:Q

网友A:
一般都用查表,计算太慢了

网友A:
有多慢???
引用 楼主:

不同的单片机不同,你写个程序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CRC16 怎么写?关键是我不会写》????

帮我写个!! 多谢!!!哈哈

网友A:
//单独计算某个值的16位CRC值
unsigned int crc_cal(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int crc;
void main(void)
{
        crc=0;        //crc初值
        crc=crc_cal(3);
  while(1);
}

unsigned int crc_cal(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x80;i!=0;i>>=1)
                {
                        if((crc&0x8000)!=0)
                        {
                                crc<<=1;
                                crc^=0x1021;
                        }
                        else
                        crc<<=1;
                        if((data&i)!=0)
                        crc^=0x1021;
                }
        return(crc);
}

网友A:
//计算一组数据的16位CRC
unsigned char crc_buff[]=
{
        0x01,0X02,0X03,0X04,0X05
};

//======================================
unsigned int crc_cal(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tr;
        crc=0;        //crc初值
        ptr=crc_buff;        //指向第一个数据
        crc=crc_cal(ptr,5);
  while(1);
}

unsigned int crc_cal(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len)        //prt为数据指针,len为数据长度
{
        unsigned char i;
        while(len--)
        {
                for(i=0x80;i!=0;i>>=1)
                {
                        if((crc&0x8000)!=0)
                        {
                                crc<<=1;
                                crc^=0x1021;
                        }
                        else
                        crc<<=1;
                        if((*ptr&i)!=0)
                        crc^=0x1021;
                }
                ptr++;
        }
        return(crc);
}

网友B:
天哪,我咋看不懂...

网友C:
这还搞个投票?做标准产品或需要与他人产品互联或替代,那么就只能选择特定的CRC生成多项式,如果是自己的独立产品,则可以自行选定,甚至在某种标准上加以变化,以具体应用为导向。

网友D:
都不用,用CRC8
引用 网友A:

而且是查表的
呵呵

非常同意春阳,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搞这么个玩意儿
很多人到最后舍本逐末,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楼主:
都不要急!!!我研究研究!!再讲给你听

楼主:
天哪,我咋看不懂...
引用 网友B:

不要急!!!我研究研究!!再讲给你听

网友E:
共同约定一个多项式,加上crc 可以整除
的原理;计算挺麻烦的;一般的话,checksum 就够用了吧;

楼主:
checksum啥意思???:L

楼主:
得用手算一算才好啊!!!

网友A:
checksum啥意思???:L
引用 楼主:

和校验

网友A:
得用手算一算才好啊!!!
引用 楼主:

嗯,如果会用笔算了,说明你大概明白CRC的原理了

楼主:
这个是哪门子除法啊 看不懂啊?谁指点一下!??

用一个CRC-4 编码的例子来说明CRC 的编码过程。
设待发送的数据 t(x)为12 位的二进制数据100100011100;CRC-4 的生成多项式为g(x)
= x4 + x +1,阶数r为4,即10011。首先在t(x)的末尾添加4 个0 构成x4t(x),数据块就成了
1001000111000000。然后用g(x)去除x4t(x),不用管商是多少,只需要求得余数y(x)。以下
给出了除法过程。

被除数1 001000111000000,除数为1 0011,那么余数为100111000000。

这是咋算的?余数我算了是1111啊!!:funk:

楼主:
哈哈!真逗,余数9C0H 比除数13H 还大?当然不对。小学除法基本概念说不可能,因为可以接着除下去,直到余数小于除数为止。

楼主:
都没算对。被除数=91CH,除数=13H,

91C0H 模二除 13H =884H ......余数= 0CH

23楼的所谓例子:余数=9C0H才计算了第一步,接着计算下去:
9C0H 模二除 13H =84H  余数同样为  0CH

楼主:
模二的 “模”是啥意思?

楼主:
都没算对。被除数=91CH,除数=13H,

91C0H 模二除 13H =884H ......余数= 0CH

23楼的所谓例子:余数=9C0H才计算了第一步,接着计算下去:
9C0H 模二除 13H =84H  余数同样为  0CH ...
引用 楼主:

模二的 “模”是啥意思?

楼主:
都没算对。被除数=91CH,除数=13H,

91C0H 模二除 13H =884H ......余数= 0CH

23楼的所谓例子:余数=9C0H才计算了第一步,接着计算下去:
9C0H 模二除 13H =84H  余数同样为  0CH ...
引用 楼主:

9C0H 模二除 13H????这是啥意思???

楼主:
咦 ?这还看不懂?
被除数1001000111000000是不是等于91C0H 或者0x91C0 ?
除数  1 0011是不是等于13H / 0x13 ?

那么无论你手算还是编制程序计算,是不是按照模二除法91C0H /13H 进行?

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模二除法 ?那什么叫CRC ?!

呵呵,真正通信技术中用到的实用CRC校验技术是由电路(移位寄存器+异或门)硬件实现的,离我们最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CAN通信控制器芯片:
  CAN规程的G(x)=X14+X10+X8+X7+X4+X3+1.
  即除数G = 0100 0101 1001 1001 = 45999 H
还有以太网卡内部的CRC电路,它的G(X)=X32+.....

根本不用用户程序员知道内部CRC具体,更不需要用户去计算。

查查冷漠以前的贴子,“等你计算完CRC,MAC上的数据——黄花菜都凉啦。”

楼主:
91C0H /13H?????

我用计算器算的是  91C0H 除以 13H  得7ABH 余数为0FH

网友F:
CRC太多了,不同的多项式,算法稍有不同,首先要从电路原理上弄明白,什么变化都没关系。常用的8位CRC多项式:CRC=X^8+X^5+X^4+1 电路如图1

不久前我还遇到CRC=X^8+X^2+X^1+1的多项式
你要画出其等效电路,基本上就明白了。

至于12位、16位、32位算法相似。

楼主:
模2除法! 恩 有点懂了! 继续 还有很多别的不懂得地方

楼主:
能够计算CRC的计算器还没发明出来呢。

举个例子:CRC运算中采用的是模二运算系统,不是二进制运算(计算器系统):
  3(模二)加 7=4 ;也就是3和7的模二和(异或运算)是4.
呵呵,打不出异或符号,用⊙代替吧。即3⊙7=4;
你用计算器算3+7=?

例2:8⊙C=4 ;A⊙3=9 ;F⊙8=7 ;......计算器算?
例3:0x13 模二乘 7 = 0x79  ;
请计算一下10011 X(模二乘) 111 = 111 1001  ;肯定对的。
计算器算?0x13 X 7 = 0x85. 那是二进制系统,跟CRC是两回事。

楼主:
冷漠,你很热情啊!!多谢!!

春阳说: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082&highlight=CRC

我按照他的方法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
    计算校验值
------------------------*/
INT16U generateValueCRC16(INT8U *ptr, INT16U count)
{
        INT8U *i;
        INT8U bitSeqNum;//一个字节的第几位(称做"位序号") (范围7--0)
        INT16U regCRC = 0xFFFF;

        for (i = ptr; i < (ptr + count); i++) {
                regCRC =  (*ptr) ^ (regCRC & 0x00FF);
                for (bitSeqNum = 0; bitSeqNum < 8; bitSeqNum++) {
                        if (regCRC & 0x0001) { //如果移除位是1
                                regCRC = (regCRC ^ 0xA001);
                        }
                        else {                 //如果移除位是0
                                regCRC = (regCRC >> 1);
                        }
                }
        }
        return(regCRC);
}

楼主:
而且是查表的
呵呵

非常同意春阳,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搞这么个玩意儿
很多人到最后舍本逐末,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引用 网友D:

是有点不知道CRC是干啥的?是不是因为CRC误码率低并且开销相对小啊??:P

楼主:
冷漠,你很热情啊!!多谢!!

春阳说: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082&highlight=CRC

我按照他的方法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
    计算校验值
--------------------- ...
引用 楼主:

错了 错啦

楼主:
chunyang说:
1.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下称CRC寄存器),初试化其内容为十六进制数0xFFFF;
2.把第一个待计算的数据即通讯信息帧的首字节与CRC寄存器的低8位相异或,把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3.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用0填补最高位即进行逻辑移位处理并检查右移后的移出位;
4.如果移出位为0重复第3步即再次右移一位,如果移出位为1则CRC寄存器与CRC生成多项式0x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运算,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5.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对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同样处理;
6.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通讯信息帧下一个字节的处理;
7.将该通讯信息帧所有字节按上述步骤计算完成后,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校验码,将其附着在原通讯信息帧后进行传输即可。如果用于Modbus协议设备则还需交换高低8位,非Modbus协议设备可以不必交换。接收方依同样方法进行计算,只是计算的内容不要包括最后两个字节,然后比较生成的CRC校验码和数据帧中的是否相同即可。如果发送方交换CRC校验码的高低8位,则接收方可以计算包括交换后的CRC码在内的整个数据帧,传输正确的话结果恒为0x0000。
========================================================
如何判断我写的这个对不对呢??
/*----------------------
    计算校验值
------------------------*/
INT16U generateValueCRC16(INT8U *ptr, INT16U count)
{
        INT8U *i;
        INT8U bitSeqNum;//一个字节的第几位(称做"位序号") (范围7--0)
        INT16U regCRC = 0xFFFF;
        bit LSB;

        for (i = ptr; i < (ptr + count); i++) {
                regCRC =  (*ptr) ^ (regCRC & 0x00FF);
                for (bitSeqNum = 0; bitSeqNum < 8; bitSeqNum++) {
                        LSB = (regCRC & 0x0001);
                        regCRC = (regCRC >> 1);
                        if (LSB) { //如果LSB是1
                                regCRC = (regCRC ^ 0xA001);
                        }

                }
        }
        return(regCRC);
}

晕倒了!!!!
求助啊!!!

楼主:
书上现成的程序或表一大把,还要自己写?即使写出来,也不好验证。

例如:MODBUS的G(X ) 91C0H 的余数是多少?

手算是唯一检验正确的方法。但是一般人手算91C00000/A001,求余数,行吗?

网友G:
多用CRC8,速度快。。。

楼主:
回37楼,判断自己写的程序对不对,输入几个实际数据算一下就行了:

1、假定发送数据是0x3C54,求CRC余数。
2、随便再取几个:0xc379,0x5a1864.

我笔算一下后贴上结果,对照答案。

网友H:
CRC-16的生成CRC码的特征多项式如下:
     G(X) = X16 + X15 + X2 + 1
注释:G(X)=X的16次方 + X的15次方 + X的2次方 + 1
欢迎访问www.mcu-club.com 有很多单片机技术资料,并介绍单片机学习方法

楼主:
去楼上介绍的网站看了一眼,很多单片机资料,就是没有介绍CRC算法的。水平问题?

楼上说的CRC-16,G=18005H。能不能请教一下为什么大多数计算程序都取A001H而不是8005H ?

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许老师答不上来,如何3500元收费办班教学生?下课?

楼主:
chunyang说:
1.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下称CRC寄存器),初试化其内容为十六进制数0xFFFF;
2.把第一个待计算的数据即通讯信息帧的首字节与CRC寄存器的低8位相异或,把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3.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 ...
引用 楼主:

错了 错了 嗨:P

楼主:
去楼上介绍的网站看了一眼,很多单片机资料,就是没有介绍CRC算法的。水平问题?

楼上说的CRC-16,G=18005H。能不能请教一下为什么大多数计算程序都取A001H而不是8005H ?

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许老师答不上来,如 ...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A001 许老师说下!!!???

楼主:
许老师忙着收钱呢,哪有这水平?问问冷漠和HOT还差不多。

http://www.hotc51.com/HotPower_HotWC3.html

楼主:
给个自检验例子,和下载MODBUS计算器结果一致。

搜索一下学生D和HOT讨论CRC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E5%AD%A6%E7%94%9FD

网友H:
的确,我们的网站www.mcu-club.com刚刚建立起来,很多学习资料还不全,请大家包涵,我们逐步丰富起来,更十分感谢大家的继续支持!!
    我正在上海出差,有奔去江苏常州谈一个有关步进马达转动力矩的项目,还好谈定了,有得忙一阵子。
    根据网友的对CRC教验的理解,回广州后我就写一下,把CRC交验的数学推理过程写出来,我会贴在本论坛,也会放在我的网站www.mcu-club.com,与大家分享。这个知识点在我们的单片机培训课程的实践过程中会遇到,通过编程实验,学生都能掌握,并熟练运用,而且我们还有产品中实际运行过的程序给我们的学生。
    有关单片机学习与培训,有几点建议:
     一,一流大学生,不要学单片机,鼓励他们考研,因为考研比学单片机有更好的前程。
     二,很聪明的学生,学习单片机,没有必要参加培训班,因为单片机其实很容易,不必花者冤枉钱。
     三,二流学生,建议你们学单片机,可以选择来我们的培训班里,20%理论,80%理论,很实用,在较短的时间里,让你少走弯路,很快就会掌握它,我们会带你走出一条很好的就业,创业,发展之路。
    至于楼上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有学生问过,我正在考虑是否要回答,因为以前有遇到所谓的单片机高手,本来自己不清楚问题的答案,又不回不耻下问,就对我说:我考考你,许老师,你能说出为什么CRC交验采用异或运算?
    我的意思是,在这开放的论坛平台,有问题不清楚,就不耻下问,也欢迎到我的网站www.mcu-club.com上提问,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也很愿意回答网友的提问,与网友分享成果;我们最反感的是以“考考你”的方式提问——小人君子才干的事!!
    (我的广告做完了),再次欢迎大家访问我的网站:www.mcu-club.com,也欢迎各位在我的网站上踊跃提问!!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I:
A001H与8005H 的确很多人回答不了的。不过用二进制表示,多看几眼,就不一样了。

楼主:
我现在最盼望的是许老师能给我讲讲,或者提示一下:MODBUS计算器的计算方法之原理。

例如:输入数据8000,得到余数7060。输入数据800000,输出余数2870。如何证明结论是对的?

许老师的能力不会体现在口头吧?“小人君子才干的事!!”???——注意教师的形象。

千万别收我钱的时候,一副笑脸,媚态,拿了我几千元马上就变脸啦?

楼主:
我现在最盼望的是许老师能给我讲讲,或者提示一下:MODBUS计算器的计算方法之原理。

例如:输入数据8000,得到余数7060。输入数据800000,输出余数2870。如何证明结论是对的?

许老师的能力不会体现在口头吧?“小 ...
引用 楼主:

倒着乘, 系数为2的变为0 ,若能反推倒出表达式,就能证明是对的了!!!

另:我问题解决了!现在算的和软件一样了啊!!!哈哈
chunyang说:
1.预置1个16位的寄存器(下称CRC寄存器),初试化其内容为十六进制数0xFFFF;
2.把第一个待计算的数据即通讯信息帧的首字节与CRC寄存器的低8位相异或,把结果放回CRC寄存器;

应该是放到CRC寄存器的低8位(高8位不变)
老外写的是:
Exclusive OR the first 8-bit byte of the message with the low-order byte of the 16-bit CRC, putting the result in the CRC register.

楼主:
LS说的是“我现在算的和软件一样了”。所以是对的。

我的问题:何以证明MODBUS计算器软件出来的结果就是对的?就是标准?那么今后,我能不能说: 所有CRC-16结果均以bhsdlmj写的程序计算出来的余数为准?我写毕业论文:“我的程序运算结果和某某老师的程序计算出来的结果一样。”(那岂不是说,若老师错,我也错?)
计算器是以模二除法为根本依据的。输入数据80的余数是7060,没有计算机的时候,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到的。

那些“老师们”也许会说:“CRC是在计算机发明之后才产生的校验技术,没有计算机以前,根本无从谈起如何计算CRC。”

不用计算机,证明给我看?08d4a37d 的CRC-16余数是几?假定结果是7EF6,它当然是唯一解。那么反之,有没有可能还有其它数据帧会计算出同样的余数7EF6?

哈哈,许老师就怕人“考考你”,禁不住学生“考”的老师?上面这个简单的CRC问题,要是又禁不住“考考你”,再骂谁也没用。只能说明自己修炼不够,让人取笑了。跑21IC来做广告?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网友J(2011-05-24):
这个CRC校验 据说有老外写的论文证明

网友K(2017-06-06):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