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240*320显示屏驱动

楼主(2009-10-09):
大家好。请问我目前用的STM32F103ZE,使用的是UCOS II操作系统,
320*240显示屏,目前我的LCD分辨率是320*240,我想更改为240*320,可以进行更改吗?需要如何更改?
具体配置如下:
#define LCD_CONTROLLER      (-1) /* Ilitek ILI9320 */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define LCD_USE_PARALLEL_16     1
#define _XSIZE                320
#define _YSIZE                240
#define LCD_SWAP_XY             0
#define LCD_MIRROR_X            0
#define LCD_MIRROR_Y            0
#if LCD_SWAP_XY
  #define LCD_XSIZE        _YSIZE
  #define LCD_YSIZE        _XSIZE
#else
  #define LCD_XSIZE        _XSIZE
  #define LCD_YSIZE        _YSIZE
#endif
#define LCD_SWAP_RB             1

网友A:
#define LCD_SWAP_XY             1
#define LCD_MIRROR_X            1

具体见http://www.segger.com/cms/admin/ ... s/UM03001_emWin.pdf
28.4

楼主:
谢谢。这样我试过了,图像还是没有倒置过来。

网友A:
可能需要改控制器段代码

楼主:
需要如何更改呢?我是个新手,现在还不太了解UCOS。

网友A:
看控制器的手册

楼主:
好的,先谢了。

网友B:
我不懂液晶,但是我觉得非彩屏的有可能,彩屏的应该不可能
因为320(行)*240*3(列),不可能转化为240(行)*320*3列,3表示r,g,b。

网友A:
再怎么样都可以用软件来搞定的!不然怎么实现旋转这种效果呢!

网友C:
2楼的链接有关问题,
正确的是:
http://www.segger.com/cms/admin/ ... s/UM03001_emWin.pdf

8楼说的问题完全可以用条件编译的宏解决

网友D:
这个不是要更改硬件吗?最近也在为这个问题迷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有一个方法就是更改UC/GUI的画点函数,但我目前只有一个4.04版本的lib文件,有哪位兄弟知道哪里有源代码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