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延时原理 附图

楼主(2009-10-09):
上图为自动延时关灯电路,IC为NE555,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1.S关闭前,当电源接通时,C1慢慢充电,充满后电路中无电流,C2什么状态?
2.S关闭后,2脚触发通过内部比较器输出低电平,6脚为高电平通过内部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那3脚输出的低电平和以5、6脚为输入端的比较器有没有关系??
3.内部到底怎么工作的?
4.继电器和发光二极管串联一端连VCC,一端连3脚输出,和交流220V什么关系?图上什么意思?
内部图如上,我是个新手,打算用NE555做个延时一秒的电路,问题太多,麻烦大家了!!!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白痴呀 我很多基础知识都忘了 现在是越学越觉得什么都不会 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
:@:Q:L:o:sleepy::dizzy:

网友A:
1.S关闭前,当电源接通时,C1慢慢充电,充满后电路中无电流,C2什么状态?
2.S关闭后,2脚触发通过内部比较器输出低电平,6脚为高电平通过内部比较器输出高电平?那3脚输出的低电平和以5、6脚为输入端的比较器有没有关系??
3.内部到底怎么工作的?
4.继电器和发光二极管串联一端连VCC,一端连3脚输出,和交流220V什么关系?图上什么意思?
内部图如上,我是个新手,打算用NE555做个延时一秒的电路,问题太多,麻烦大家了!!!

功能图画得漂亮啊……
这个问题不复杂:
1 C2不变,不明白可以带着内部功能图画出电路图看看就明白了。
2 2脚和6脚的电平,此时都不宜叫高电平、低电平,而是电平谁比谁高。其它看书或手册可以明白。
3 见2
4 这个,是电气绘图方法。前半句问的内容,说明继电器线圈能得电,产生磁场,吸合后,使它的220V触点闭合。后半句,说的是如何让与继电器接点连接的发光二极管发光。不过,这个电路是有点问题。发光二极管不能这样接。如果只是表示一种意思,也不应该这样画,只有一通电就被击穿损坏的才这样画----此时画上一个灯泡比较好。

楼主:
多谢斑竹指教  :lol

网友B:
哈哈..学习了....21IC太好了...可以学好多知识

网友A:
多谢斑竹指教  :lol
引用 楼主:

不要客气。
从这个帖子就看得出,你非常爱思考,有头脑,看问题细致。因此,希望你不用介意自己的帖子一时太“低级”,多想多问,很容易走出这样的“怪圈”的

网友C:
延时电路这么做,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你看看调光台灯的电路....控制部分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