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一阶滞后+纯滞后”控制对象?

楼主(2009-10-09):
如题,请教一下什么是“一阶滞后+纯滞后”“二阶滞后+纯滞后”控制对象~

网友A:
一阶滞后
二阶滞后
纯滞后

你都知道吧?

网友B:
“一阶滞后+纯滞后”就是“容器+管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知道个大概,PID调节适用这些对象,具体的就不清楚了~能讲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