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触发管是什么东西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0-10):
触发器,基本的有RS触发器,其他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参考M《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B:
触发管不是触发器,触发管特指用于触发双向可控硅的一种半导体器件,该器件为3层结构,类似NPN型晶体管,只是集电区和发射区完全相同,故正反向伏安特性是对称的。当加在触发管两端的电压低于其转折电压参数时,触发管截止,呈高阻态;当其两端电压高于转折电压时则呈负阻态。

网友C:
chunyang的回复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原来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网友C:
多谢楼主提问,俺长见识了

楼主:
能给我弄个原理图吗 ?

谢谢
3# chunya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哪个方向都能触发吗

网友D:
LZ,知道三极管be结反向耐压很低吧?
呵呵,知道就好理解了:
我们都知道,三极管的发射结(be极间)反向耐压很低,大约只有6V左右;
而三极管的PN结排列决定了:当三极管EC反接时三极管也还是有一定的放大倍数的。

既然如此,那我们在基极悬空的三极管上加上E+C-不断升高的电压时,会怎么样呢?当电压低于6V+0.7V时,很明显,没有电流,EC之间电压就是加上去的电压;而当电压6V+0.7V时,发射结反向击穿,电流通过发射结流过集电结(BC),这是由于EC反接的三极管也还是有一定的放大倍数,从而在EC之间流过放大后大得多的电流,让EC之间一瞬间就达到饱和——这就是chunyang说的“当其两端电压高于转折电压时则呈负阻态”了
——而这时(当电压达到转折点时),一瞬间有很大的电流流过可控硅的门极,让可控硅触发导通,这就是触发管的作用了。

对于双向可控硅,很明显需要两个三极管反向并联才能实现这个效果,由于这种应用很多,三极管厂家当然就会想办法生产对应的管子了,
而对于三极管厂家,当然不会傻到在里面做两个并联的三极管了,而是简单的改一下集电结的参数,做成和发射结一样的击穿电压不就成了?;P
而这种应用,基极肯定是用不到,所以也就不用引出来了,所以也就有了专门用来触发可控硅的2脚器件:触发管了。

在下面所附的可控硅调光电路中,图2由于触发管的瞬间饱和特性,触发电流明显会比图1大得多,因此可以触发更大电流的可控硅哦~(可控硅额定电流越大,所需的触发电流也更大)

楼主:
那到底BIT并联怎样接的呢?

回复 网友D:
电流通过发射结流过集电结(BC )   BC是什么意思

网友D:
BC就是集电结啊,B脚对C脚啊

什么叫“BIT并联”???
如果是问怎么用的话自己去看9楼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三极管是怎么并联的 图 是BJT 刚才打错了

网友E:
又长见识了,继续听课...

网友F:
顶一个,好帖,一个触发管问出可控硅和三极管基本应用,并且还把厂家设计产品的思路都导出,洗碗机,
我对你的崇拜........

网友G:
正在犯晕呢....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H:
就是 DB3 嘛 以前调光台灯上用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