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UCK降压电路里面的MOS能否用高端驱动

楼主(2009-10-09):
请问BUCK降压电路里面的MOS能否用高端驱动
下面图片当中的哪个下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是因为这个MOS不存在
不能给自举电容充电,请问BUCK降压电路里面的MOS能否用高端驱动。
如果不能,该如何驱动这个MOS呢?   谢谢!!!

网友A:
没有下管也可以用的

网友B:
要看供电情况,如果Vin min-(Vth+2~3)>Vout max则可以正常工作,否则,还是需要用带同步驱动的BUCK驱动,找主板上用的,便宜得要命...

楼主:
我在这个电路的输入电压是市电220V整流之后的直流310V
降压之后是0-310V,但是还是不明白楼上的意思,能不能说详细一点的啊??

网友C:
可以的,只是条件会受限制,在上管关断后,电感电流由二极管续流,理论上此时可以代替下管(电位比地低一个PN结压降)给上管的驱动电路供电.只是电感的工作状态会决定这个续流时间的长短,在连续状态下效果会很好,断续状态下就难以保证上管驱动部分的电容的充电了.

网友B:
最郁积的是, 当空载时, 电路降频了, 电感两端的电压都比较高, 如果不能保证上管的驱动高于VL+Vth+2~3V, 那就很难看了.
这种情况, 空载启动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 带载反而就可以

网友D:
MOS高端驱动可以的。一般接地驱动占多数。高端驱动占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