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供电,34063方案5v3.3v输出,我的设计是否可靠,望指点

楼主(2009-10-09):
车载供电方式,5v接液晶及单片机,3.3v接其它模块
我是新手,请问这样设计能够输出1A电流吗?电感用贴片的功率电感是否可以?

网友A:
不行,
34063效率偏低,要想输出1A的话会非常烫的。

网友B:
确实会很烫~还是用3842吧

网友C:
把三极管换成PMOS,驱动电路改下,输出2A都没问题
34063的效率低在于内部集成的开关三极管损耗大造成效率低。

网友D:
把MC34063当万金油了.

网友B(2009-11-30):
34063便宜呗

网友E:
MC34063内部是NPN复合管输出,压降已经有1.2V, 你还要加一个,那输出就算算占空比为1,也都达不到3.3V输出,建议改用ACT4060等

网友F:
才1A的电流,弄一个大一点的三极管+TL431就行了。

网友G:
他后面的那个U2就是431吧?
他是两级降压

网友F:
你不会从车载的12V上直接降到3.3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