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下热肠大叔~~~~先谢谢了~

楼主(2009-10-09):
这是vs1003手册里的典型连接,看不明白电源端架电感和电容有什么作用, 然后这个是耳机输出的电路,那个电阻和二极管是干什么的呢,我的模电稀烂,希望热肠大叔指点一下

还有那些电源们  比如模拟电源,io电源等等,每样接一个脚就够了吧,不用把iovdd0,1 ,2,3都接一遍吧

网友A:
电源电加感和电容是滤波用.图二中的二极管是保护作用的.贴一个好用的原理图做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