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U (1<<22)中的1<<2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09):
菜鸟有问题
S3C2410的   BIT_SELFREFRESH EQU (1<<22)请问其中BIT_SELFREFRESH定义的是什么常量? (1<<22)是什么意思?若是<<左移,直接写成0X0400不就行了吗必那么麻烦?

网友A:
是左移,程序的可读性

网友B:
BIT_SELFREFRESH EQU (1<<22) 第22位置一,这样写明显是容易排错。

网友C:
当需要改变某一位的时候这样有优势

网友D:
同问啊,我也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