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单片机通过gprs模块与计算机通信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9-10-09):
公司最近有个项目,要写单片机通过gprs模块与计算机通信的程序,本人刚工作不久,没写过串口通信方面的程序,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1、先搞懂MCU原理及编程;
2、掌握串口工作原理和编程;
3、掌握GPRS指令;
4、掌握程序调试和修改所需的相关技能;
5、提高编程质量和技巧。

网友B:
单片机通过gprs模块与计算机通信,目前只能通过SMS,或者GPRS数据方式了,这个可能要用到TCP或UDP的通讯协议。

网友C(2018-10-24):
好几年前的帖子了,但是我还是要回复一下!因为我也面临同样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