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仿真口能够连接,但是不能下载

楼主(2009-10-09):
今天试了我的2812,开始设计时把仿真口的工作电压3.3V误接到5V上了,上电后不能连接,后来发现后把5V断开,换成3.3V,中间发现DSP芯片异常的热,3秒之内就手就可以明显感觉热,估计有70多度,我觉得好像是DSP烧了,我做了两块板子,我就用另外一块,结果CCS可以正常连接,但是在线仿真时出现错误,好像是RAM有问题,我又试烧写,前面的对话框一闪就过去了,等到要擦除的时候就不动了。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第二块板子的时候也曾经把5V当成仿真口的工作电压3.3V用过,会不会是我的第二块DSP芯片也烧了?
    在线等!!!!!!!!!!

楼主:
呼唤高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呵呵

网友A:
应该不是烧掉的了吧,是不是cmd文件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楼主说下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吧

楼主:
不好意思,很长时间没有上网了,问题是我的2812和CPLD有连接,下载CPLD程序时,CPLD没有用到的IO口我没有设置为三态的输入,所有没有用到的设置为三态输入后,再下载到CPLD中,DSP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