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看看该原理图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09):
该电路主要用来检测多路温湿度。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目前还在设计阶段,没有样品,所以也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就怕有什么问题,所以才来请教的!!

网友B:
24c64的写保护最好占用个I/O口防止对24c64误写^_^

楼主:
4# D调胖子 哦,那是不是再用一个I/O对24C64进行检测的?那是对24C64的那个引脚进行检测呢?

网友C:
图小了点,看的不是很清楚。
mcu 19、20脚电源和地接反了
电源滤波电容和退藕电容偏少,在每个ic电源附近再放置10u的电容
温湿度检测和传感器接口那块看不大明白,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
通信电路中的串口座在R和T上加上拉电阻,

楼主:
6# awmc_m 谢谢楼上的!!T、R上加电阻式在另外的一块板上的,这样应该也可以的吧?
传感器用的是18B20的。

网友D:
D12不要,放在那里浪费。你这个电路如果是只是单单检测温度的话,你那个244.4067放在那里浪费了,如还有其它就没有什么问题,但还是有很多元件是可以不要的。

网友D:
你最好上传一份很清楚的图纸就好了

楼主:
8# 放假的男孩 谢谢男孩,不过244、4078主要是单片机用来对18B20读址和分别读数据的,所以我们的软件工程师要求加的。

网友E:
退耦电容的选择和芯片的频率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