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中有关于内存控制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10-09):
uboot源码中有关内存控制器的设置,我有点不懂,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里面内存控制器的值的设置是根据什么来的

#define B3_BWSCON    (DW16 + WAIT + UBLB)
我用的是qq2440,nGCS3接CS8900A
这里的设置中WAIT + UBLB是根据什么来的,可以不要吗?
还有
#define B3_Tacs    0x0 /*  0clk */
#define B3_Tcos    0x3 /*  4clk */
#define B3_Tacc    0x7 /* 14clk */
#define B3_Tcoh    0x1 /*  1clk */
#define B3_Tah    0x0 /*  0clk */
#define B3_Tacp    0x3 /*  6clk */
#define B3_PMC    0x0 /* normal */
这些值是又要怎么来的,不解...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手册上有的。
不知道你是啥处理器,上面写的蛮清楚的,还有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