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模电者的一个疑惑

楼主:
如图,按照我的理解,集电极和基极应该都被钳在了0.7V左右,既然基极和集电极的电位一样,那就不能保证集电结反偏啊,那么怎么还能正常放大?看到书上基本电流源的是时候产生的疑惑。。。我知道会被BS,呃。。来吧。。书上的原图是这个样子的。 电压是乱标的。凑合着看吧。。

网友A(2009-10-10):
后面的图应该是个镜像电流源
镜像电流源可由两个参数对称的双极结型晶体管(或场效应管)基极对接而成,其中一个管要接成二极管的形态,加以适当的电阻和稳压电源而成。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漏极)连接电源,另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漏极)连接输出。由于输出电流和电源支路的电流基本一致,并且电路结构基本对称,好像镜像反射一样,故称镜像电流源。电源支路的电流就叫做镜像电流。
第一个管子看做电流参考支路;可以简单的认为Ub1=Ub2,所以Ic2=Ic1;不要考虑电压偏置等关系,那个12V的就是给出的一个基准源,然后用两个管子镜像出一个电流源。理论上可以直接应用基准源给出电流,提供稳定的电流(电压),使之不随其他参数,如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基准源的设计比较复杂,而一个芯片中只有很少的基准源,用镜像电流电路可以把很少的基准源电流镜像成很多的电流源供电路使用,因此节约了芯片面积功耗,以及简化了设计。
具体可以参见这个blog:http://www.**.com/blog/wildant/07-08/2951_adbda.html
http://www.**.com/myspace/blog/show.php?id=2951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