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带字库的简单还是不带字库的简单?

楼主(2009-10-10):
我会不带字库的。 请问哪个相对:sleepy: 简单一些!!????

网友A:
都简单。

就好像萝卜和白菜那个好吃点一样

网友B:
光从程序量的大小来判断的话,带字库的要小。

网友C:
不带字库的一般用起来更灵活,也便宜一些

网友D:
不难的啊!

网友E:
带字库的使用麻烦,一般只能固定位置显示。
不带字库的,随意显示。

网友F:
不带字库的,可以自己定义字符的大小和显示位置....
带字库的不可以

网友G:
带字库 12864 很多都有一个区域 自己画图
也就是等于自己实现写汉字 简单图片

网友H(2011-05-25):
肯定带字库的简单了~~

网友I:
应该是带字库的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