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操作与位操作---

楼主(2009-10-10):
(无正文)

网友A:
左移0位  不就是1么

楼主:
//管脚定义
#define EXT_INT0 2 //PD2 按键0
#define EXT_INT1 3 //PD3 按键1
#define EXT_INT2 2 //PB2 按键2

#define LED0 0 //PB0
#define LED1 1 //PB1
#define LED2 3 //PB3

//宏定义
#define LED0_ON() PORTB|= (1<<LED0) //输出高电平,灯亮
#define LED0_OFF() PORTB&=~(1<<LED0) //输出低电平,灯灭
#define LED1_ON() PORTB|= (1<<LED1)
#define LED1_OFF() PORTB&=~(1<<LED1)
#define LED2_ON() PORTB|= (1<<LED2)
#define LED2_OFF() PORTB&=~(1<<LED2)

这样看吧

网友B:
直接用 RB0,RB1,RB2…… 操作不也可以嘛,

lz这样做是不是为了移植方便? 但是开发起来有点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