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项目要完成了,却发现重大问题!

楼主(2009-10-10):
我的项目是电池与电源双供电的ARM系统,目前项目已基本完成,但发现一新问题,就是当用电池供电时,电池会一直放电到完全没有电为止,请问怎么才能控制电池放电到一定程度就自供关断电池供电?项目已基本完成,只能采用外加电路板控制电源的方法了,请朋友们帮帮忙啊。

网友A:
充电电池的话,电池增加充放电保护电路即可;
至于一次电池,放完了当然就没有了;P

网友B(2009-12-21):
你得先弄清放电原因,是电路哪里短路还是工作电流消耗掉的,如果是哪里短路放完点的,就查板子。如果是工作电流消耗掉的,就看看你的ARM有没有电池电压检测,有的话,你给电池供电哪里要加个开关,用到一定电压报警关断即可,否则就要加电池电压检测脚。

网友C:
你是不是在电池跟外部电源之间没有加二极管隔离?导致用电池供电的时候,电池对电源电路放电了。

网友D:
流程监控不利啊,导致项目失败

网友E:
用继电器,电池电压低的时候继电器不能维持就自己断电了

网友F:
wince中是加入电池驱动, 定时检测电池电压,电压到了到一定程度就切断电源供电。

你的没有做吗?电池供电必须做的,如果要做好,要不少功夫。

网友G:
你现在的办法是在电池端加上一个小电路板。该板子检测电池电压,然后控制一个MOS管。如果低到一定电压就关闭MOS管。这个不难。而且也不用修改电路板。另做一个小板子即可。这个显然是做方案的时候漏掉了。你以前没有做过电池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