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USB自动装系统驱动

楼主(2009-10-10):
也就是说,设备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时候,一插上去的时候,系统就知道这个装系统自带的驱动。我用鼠标PID号来迷惑它,可它还是问我装驱动。难道要装系统自带的驱动,设备要告诉PC机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PC其实就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管理通用串口。通过设备描述符来识别是否是标准USB设备。是则自动调用操作系统自带的驱动。不是则搜索安装的驱动是否有匹配的,如果有,则自动调用。如果没有则提示无法识别设备。
所以模拟鼠标键盘的前提是。按照HID协议要求建立握手代码,不同的是可以不用实际的鼠标键盘数据,而是将自己所需要上传得数据,按照HID的协议,上传即可。

网友B:
要做成系统自带驱动的东西,例如HID设备(包括HID键盘、鼠标、游戏手柄、自定义HID设备等等),大容量存储设备、标准音频设备等等。

楼主:
多谢指点!那问题就出在我没有HID协议。

网友C:
如果是Windows7
你只要通过Win7的徽标认证就行了
什么样的驱动都能自动安装

网友D:
1、做成系统自带驱动的标准设备;
2、做成标准U盘然后运行自运行程序:AUTORUN.INF安装驱动——很多免驱UKEY都是这种方式
3、伪造个系统自带驱动的设备——不建议
4、买通微软,让它在更新包里包含你的驱动——可能性不大;P

网友E:
Cypress有个相关的专利,呵呵.
我也有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愚人还不是很明白,所以再来问问:是不是在固件里面写好HID握手代码协议,可以给我这个协议吗?或者是例程。成分感谢!

网友B:
直接去www.usb.org下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