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 DXP 怎样画非金属化过孔

楼主(2009-10-10):
我用的Protel DXP ,画PCB时要用到非金属化过孔,请问大家怎么画?
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弄明白,所以还是来21发帖。
PS: 我已经尝试过下面的方法了,好像不行。
我是这样做的:放置焊盘,焊盘外径和孔径设置一样大。焊盘属性中去掉镀金选项(有人说这个选项决定了焊盘会像过孔一样空的内壁镀上金属),当然焊盘市位于Multi-Layer。给厂家做回来结果空内壁 还是有镀金属。
有人说在机械层直接画尺寸相符的圆圈,不知是否可以,呵呵没拿厂家去试(试不起啊)。

望大家指教,先谢啦!

网友A:
自己去问你的PCB厂家

楼主:
啊?
是不是我这样设置应该是对的?还是不同的PCB厂家在做PCB时有些规范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用边框的层属性。例如:如果外边框用keepout层,那么非金属孔就用keepout层画就可以了

网友C:
定义板子外形,然后挖孔(CUTOUT)。

网友D:
跟PCB厂家讲声就行了啊

他们就会把安装孔上不粘东西

网友E:
不留那个金属层就可以了

楼主:
不留那个金属层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E:

哪个金属层?你是说的焊盘的“镀金”选项吗?

楼主:
用边框的层属性。例如:如果外边框用keepout层,那么非金属孔就用keepout层画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机械层吧?板子的外形尺寸是由画在机械层的闭合线决定的吧,keepout层画的框式板子 的电气边界吧。
我以前也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是在机械层画圆,产生的就是非金属化安装孔。

网友A:
偶以前就是直接在机械层画,PCB厂从没做错过

但对于出GEB文件的情况就不确定了,所以建议LZ“自己去问你的PCB厂家”

可惜LZ的理解能力...

楼主(2009-11-17):
综上所说,应该是在机械层画闭合圈(挖空),等下一次做PCB的到时候试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F:
用KEEP-OUT层画

网友G:
这种事最保险也最快的方法就是问PCB厂家,人家你会很详细的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