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产品时怎么选择MCU型号?

楼主(2009-10-10):
PIC的型号太多,有时觉得无从选择。当你开发一个产品时,你是怎样选择MCU型号的?
能满足技术要求的型号很多,有的便宜,有的贵,我们不是microchip代理商,各个芯片的价格不可能都弄得很清楚,所以可能会选择到贵的芯片,花冤枉钱。比如原来一个产品用了16F818,后来发现16F690性能更强,价格更便宜1-2元。

网友A:
找供应商,把要求向他交代清楚,让他推荐芯片

网友B:
我一般都会问客户的现实资源需求,以及未来可能的需求,给客户推荐一颗容易买到的、较便宜、有升级空间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IC16F818就是供应商推荐的,供应商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跟我们的利益不一定一致。

网友A:
那说明你没找到合适的供应商,难道他就不怕别的供应商向你推荐更便宜的芯片抢他的生意?

网友C:
呵呵,人脉多了,自然什么就都知道了。。。

网友D:
先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整理资源,如FLASH,RAM,IO,外围功能,功耗等,然后自己挑一款,再参考供应商意见,最后得到结果

网友E:
直接提出目标价格。MCU的成本预算。另外,有的指标不要卡得太死,比如你一上来就限定了18PIN,就算20PIN的便宜,人家也未必愿意告诉你。

网友E:
除了PIC16F716,MCHP 18PIN的芯片,价格不是很好。20PIN的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