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I/O复用问题!

楼主(2009-10-10):
请教,我用这个图做I/O输入输出!5V电池供电一切正常,换成市电整流出来的直流就不正常了!工作方试:1.正常的工作是:单片机上电睡眠,按一下键(I/O唤醒),LED闪亮八次后进入睡眠状态!2.不稳定状态(市电转成直流5V供电):平常LED就闪亮!按住键不放LED不亮!放开闪烁,闪烁时按住键LED闪完八次后LED不闪烁!仿真一切正常!烧片后供电池直流电正常,供市电转直流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干扰吗?示波器看看

楼主:
小公司,连试波器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只有出来请孝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B:
俺也有问题问一个:
153 的i/o口设置成输入的,外围什么都不接,读进来的会是什么状态?

网友C:
电压太低

楼主:
输入电压在2.0以上了,肯定是高电平,达到3V了!据说IO口读的是输出缓存器和外部与的电平值!

网友D:
你能不能不要用义隆的单片机啊!看到它就烦躁。呵呵。。。。

楼主:
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手上只有它!

网友D:
那问题可能就在电源上吧?用的什么直流电源,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换个别的看看。

网友E:
口什么不接,读出来多数是0,有干扰,引脚电容效应 会累计电荷形成电压导通管子,读出为1。

所以什么不接,读出不定

楼主:
除了图中的一个IO其余IO口全输出状态,输出全是0;仿真也是好好的啊,仿真读数没问题!!楼上的兄弟,怎么说不定啊,我会试下把没用的引脚接地!难道LED不会接地?平时我是让他做输入状态的!下面这个图足可以把做输入的IO下拉到低电平了吧!

楼主:
直流是电池(4节1.5V电池)供电的正常!平常用来调试的是交流电整流出来的直流电,芯片上反应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C:
再说一遍,把电压搞到4V以上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楼主:
等下弄个图上来

楼主:
现在我实验板上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