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E发射功率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10-10):
在CE标准里面,功率要求在100mw以下,我想请问大家100mw这是指天线辐射出来的检测到的功率还是指将发射设备直接用射频线连接到测试仪上检测到的功率?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D

网友A:
天线辐射出来以后就要用场强指标了。

网友B:
标准里的功率是指ERP(effective radiated power )
如果是额定100mW的ERP,如果配-3dB低增益的天线,那么射频功率可以到200mW;如果配6dB高增益的定向天线,则射频功率不能超过25mW

网友C:
CE测试是闭环的 FCC测试是开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