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阻的选择,哪位能帮忙下

楼主(2009-10-10):
选择0.47uF 400V的电容做滤波,应选择多大的电阻为其提供充放电通路呢,应该如何计算,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A:
取决于你的具体电路,时间参数和电路要求有关系。和信号频率噪声频率也有关系

楼主:
2楼,能具体点吗,就低频小信号输入,一般的LED照明电路

网友B:
LED照明,滤什么波?

楼主:
输出时加滤波,电路输出不是会稳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