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的移相触发芯片??????????????(

楼主(2009-10-10):
各位兄弟们好,我要设计个高档调压灯,用单片机控制能调整不同的电压值.请问时候有这样的可控硅移相触发芯片.它能自动
识别过交流过零点,导通角可通过单片机输入命令调节,而且在220V电压波动时能识别出电压的变化,自动调整导通角.确保可
控硅输出的电压有效值不变!我查了网上的资料,看了一下KJ004,KJ007,KJ009还有TCA785,一是感觉这些片子太老了,有的都20
来年了,怕用上后没几年停产了,还有就是这些片子都不能在外部电源波动时自动改变导通角稳压!!!不知道有没有能满足我这
种功能的芯片!请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不必用什么移相触发芯片,都用MCU了,已经可以凭此轻松搞定。

楼主:
交流电有效值怎么测量啊,我觉得可能比较麻烦,还有我也做试验来用单片机调导通角了,不过好像有点问题,有时稳不住电压!

楼主:
我在国外的一个产品上见到过一个14角的片子,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打磨掉型号了!唉!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听你们这么说我觉得用单片机的方案也可行,现在再请教个问题,就是我采集220V市电到单片机,如果我用一个副边为2个线圈的变压器,一个线圈给单片机系统供电,一个线圈作为电压互感器用,作为220V的电压有效值的采集输入,这样可行不!精度能满足要去不!还是用个专门的电压互感器采集好哪,用专门的电压互感器我觉得一是成本高,二是占地方!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真的国外产品是不会打磨型号的,至于用MCU测量电压很简单,用变压器当然可以,电压互感器本身就是个变压器,但与系统供电合用是不合适的,除非你的系统负载很稳定,否则会因负载变动干扰到电压信号的采集,如果采用“热底板”设计,变压器、互感器都不需要,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但热底板设计的安全要求非常严格,包括设计、生产和工艺及品控环节,有严格的安规要求。

楼主:
楼上兄弟,我在一个变压器上有2个副边线圈,一个是给系统供电,另一个是用来采集220V,就是为了把采集和负载分开,我这样的想法可行不???

楼主:
你说的热地板我以前做电表的时候用过!曾经把电路板,仿真器,笔记本一起烧过,以后就再也不敢这么干了!

网友B:
  1. 曾经把电路板,仿真器,笔记本一起烧过
没把你一起烧掉,算你命大。

5搂问“这样可行不!精度能满足要去不!”
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谁能知道这样的电路能否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