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全继电器

楼主(2009-10-10):
如题,有人搞这个的吗?可否给点资料让小弟了解它的工作原理,还有技术指标什么的

网友A:
现代人,活干不了多少,名字倒取得一个比一个好。

网友B:
先去Google、百度!

网友C(2010-04-17):
安全继电器又叫强制断开继电器,就是在出现故障情况下保证所有的节点能够断开。一般安全行继电器价格都比较贵的,国内只有西安信号工厂和沈阳信号工厂生产,国外的亨式乐比较好,但是价格贵!!

网友D:
难怪贵, 这名字真是起得好哦

网友E:
绝对是Henstler
这玩意,得用安全继电器的地方还在乎钱????
当然用最好的

网友F:
安全继电器不只在于名字。

网友G(2010-05-18):
铁路用到安全继电器,有不同功能的,有的是缓放的,有的是安全断开的,有的是加强接点的……

网友H:
以后有机会去试一试!

网友I:
见过,电梯里就有。

网友J(2010-06-23):
哈哈见过!图式一家轿车生产公司自动线!:D

网友K(2010-09-11):
皮尔兹专攻安全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