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想问下__DEBUG_RAM等式在哪里define的?

楼主(2009-10-10):
下面是LPC2131开发板里的一段程序,我想问下__DEBUG_RAM等式在哪里define的。
void TargetResetInit(void)
{
#ifdef __DEBUG_RAM
    MEMMAP = 0x2;                   //remap
#endif
#ifdef __DEBUG_FLASH
    MEMMAP = 0x1;                   //remap
#endif
#ifdef __IN_CHIP
    MEMMAP = 0x1;                   //remap
#endif
.......
}
上面程序里的__DEBUG_RAM、__DEBUG_FLASH 、__IN_CHIP
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A:
你用的是keil吗?在option--asm--中定义

楼主:
我用的是ADS1.2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了,在zlg的官网上问了一下,得到了回答:
    对于程序里_DEBUG_RAM等的定义,具体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到:打开ADS1.2,按ALT+F7,在出来的对话框中选择ARM C Compiler 在右下角的Equivalent Commend Line下面可以看到。

谢谢zlg官网的zlg_liuzhipeng,也谢谢2楼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