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信号通讯指示(急 求帮忙谢谢)

楼主(2009-10-10):
现在有一块从机板 从主板上引来了485 A,B信号.从机板上有现成一个单片机可以用,现在只要不再增加主板与从机板之间的引线(加点便宜通用的元器件可以),如何用指示灯来指示485的通讯,可以不用分别其收发状态,只要指示出485的通信过程就OK!

网友A:
速度慢的话,加个LED,通信的时候应该会一闪一闪的

楼主:
485口转网口要在19200左右,会不会有影响,您是说直接在A,B信号上挂个LED?那不通信的时候灯会不会也是亮的呢?

网友B:
LED串个电阻,接到A和B上即可。其中B接正,A接负。
无通信过程时,A的电位比B高,LED不亮;
通信时,肯定会有B电位比A高的时候,LED会闪烁。

网友C:
LED串个电阻,接到A和B上即可。其中B接正,A接负。
无通信过程时,A的电位比B高,LED不亮;
通信时,肯定会有B电位比A高的时候,LED会闪烁。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LED会不会导致总线负载太重?

网友D:
最好把LED放在485芯片与CPU的连接的RXD脚上

网友E:
最好不要直接接在AB引脚间啊,会对485通讯有影响,最好接在前端,如8楼说的那样

网友F:
cpu的rxd txd信号都可以啊,通讯的时候会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