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10-10):
比如我在mian.c中这样定义SendFlag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itial.h"
#include"IR Decode.h"
#include"U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SendFlag = 0;

在IR Decode.c中用这 SendFlag ,该怎么做才不会出错呢?

网友A:
在IR Decode.c中用这 SendFlag 时加上下面这条,说明是外部变量:
extern bit SendFlag;

楼主:
谢谢楼上
我错在多了=0!!!!!!!
extern bit SendFlag=0;改成extern bit SendFla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