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调试问题

楼主(2009-10-10):
环境:keil c ,使用外部sdram 作为flash 进行外部调试。问题:不能实现多极子程序调用 ,在汇编的界面下观测当前的压栈地址,第一次压栈正确,第二次不正确,在执行子程序之后,无法返回切入点?求解

网友A:
可能是堆栈没初始化好

楼主:
不是的,堆栈初始化没有问题,能清楚地看到内存的分配情况,在压栈之前的那几个寄存器都是对的,压栈之后也是对的,只不过站里的值不对,也就是表观上看是没有写入flash。

楼主:
比如当前的站地址:0x22000438,需要写入的是0x20000016,但是在查看的时候只有0x2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