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的防雷保护

楼主(2009-10-10):
请问一下:  将设备的直流供电电源(负极,GND)直接和大地连接起来,能起到防雷作用吗,请同行们分析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能防雷。
电源浪涌主要是电网载荷瞬时突变引起的,可在电路上加保护器件来有效抑制。:victory:

楼主:
谢谢2楼的同志

网友B:
一般的话可以加上电抗器 用来做缓启动!也可以吸收浪涌电流